一航嘉电源,有待机5V 无输出 换了494 339

楼主(2012-04-17):
一航嘉电源,有待机5V 无输出 换了494 , 339,测了开关管 是好的,整流管也是好的,大电容测量正常 整流桥正常,限流电阻正常,现在找不到故障的位置了 请大家帮帮忙 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2-4-18 10:38):
现在 是短接TL494 第4脚到地线  能启动是 说明什么啊?

网友:
在线等 高手指教!!!!!

网友:
没人吗?请维修高手  帮帮忙啊!

网友:
请维修高手  帮帮忙啊!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5517-1-1.html

网友:
看绿线有电压吗?? 短接绿黑线  测量494  8   11脚电压有没变化 有变化查推动和主开关管  反之494 339电路问题。

网友:
哦 我试试  谢谢张定文先生

网友:
我测量494  8   11脚电压 有1.54v  没变化,请问大家 494 339电路问题怎么检查啊?

网友A:
你的494明显是有问题的  明明是5V怎么可能是1.5呢  要不就短路了

网友:
494 我换了新的

网友:
晕!494的8和11脚有5V?
494的4脚接地试试能否启动电源。

网友:
494的4脚接地试试能启动电源

网友:
有条件可以打下494第8、11脚的波波,此电压约2.0V多点左右,与推动级两个小三极管B极相连,一般是C945看看有无损坏。再就是如果短接494第四脚到地能启动,说明故障在339。还有肖特基整流及滤波电容也不可小视,都有可能造成不启动无输出

网友:
494第4脚高电压时为保护,你现在直接接地电压输出正常说明LM339部分正常,只剩下绿线电路的问题,可以查一下绿线电路的两个三极管。

网友:
现在 短接494  4脚又不能启动了 晕了 越修越坏了!!1

网友B:
我短接绿黑494的4脚电压还有2.3V,风扇只轻微转一下,如果短接494的4脚到地各路输出正常。到底是绿线电路有问题啊?还是339电路有问题。还有短接绿黑时,用数字万用表没339的7脚对地电压,电压风扇转了,没测量时风扇又停。会是哪里有问题呢?麻烦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您这个问题 应该是电路保护了 查后级下整流管 和相关电阻 电容!

网友(点评):
我以前修过 你这种情况的电源 就是按电脑开机键电源风扇和主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这个情况十有八九 是点解电容漏电电路保护了,你查查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哈哈  今天早上终于修好这个电源了。。。。。。。。。。。。。。。。再次把主开关管拆下测量之后才发现问题。原来是主开关管其中一个软击穿了(见上图),昨天用表测量的时候可能测得马虎没注意看,今天早上用二极管档测量其中一个开关管D209L 数值由500-800会慢慢变大然后变成无穷大,再仔细测量发现数值会不稳定会跳动,有时候又很正常,各位看官大家以后测量开关管的时候也要注意下这个问题,不然会浪费多时间的!之后感觉不对头索性用 J13009代换。之后通电测试电源输出全部正常。哎 修这个电源昨天走了很多弯路,昨天还把IC1494和IC2 LM339都换了。现在总结一下:
一般电源有5VSB待机电压的话辅助电源部分一般都是好的,应该重点检查那3个开关管。前几天修了几个电源也是这种问题导致无输出的!哎终于可以休息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短接绿黑494的4脚电压还有2.3V,风扇只轻微转一下,如果短接494的4脚到地各路输出正常。到底是绿线电路有 ...

电解电容全换了,肖特基二极管也测了正常。经二极管也测了下常,就是不知道还要查哪里?主要短接二连494的4脚到地可以启动。

网友(点评):
查下 大电容旁边的三只 开关管啊!拆下来 仔细检查!

网友:
我修的一个电源 也是你这种情况短接494 4脚和地线能启动电源,后来查到是开关管有问题,换了就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494明显是有问题的  明明是5V怎么可能是1.5呢  要不就短路了

8脚及11脚好像是脉冲输出,有达到5V吗?

补充内容 (2012-5-10 07:35):
这是个反问句。meihao369不是说你的494明显是有问题的  明明是5V怎么可能是1.5呢  要不就短路了

补充内容 (2012-5-10 07:37):
是我的话说得不清楚,应该是:可能达到5V吗?才对的。

网友(点评):
8脚11脚正常电压是2v吧 哪来的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  今天早上终于修好这个电源了。。。。。。。。。。。。。。。。再次把主开关管拆下测量之后 ...

开关管软击穿短接494的4脚到地也能起动电源,学习了。航嘉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