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cr322h掉电问题

楼主(2012-04-17):
        昨天接到一款索尼VGN-CR322H索尼笔记本,客户说开机运行30分钟就死机了,我拿到手测试,真的30分钟左右就挂了,然后再按开机,进系统又挂了,感觉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问问客户多少年没清扫了,客户说一直没清扫过。直接就给客户说可能里面有东西堵住出风口了,然后自己清理了一下尘,装上,开机测试,还是会出现这毛病,想想是不是系统问题,把系统重新装了一遍,还是不行,在装系统的时候发现个现象,用U盘装系统或者是光盘装系统,机子不死机,风扇正常转,但是一转到硬盘系统来,开机的时候就转一下,之后偶尔转一下就停,不像在PE中风扇转很长时间。把硬盘拔了。主板没死机,测试他的硬盘只有几个绿的的弱道。怕是硬盘引起,直接换了一个好的硬盘上去测试,还是会死机。最后直接把风扇改成常转,一样还是会死机。想找个CPU来测试,又没这CPU。那位师傅,遇到这个问题没?
       感觉应该是主板问题了,但是这机子冷却了,开机能用20到30多分钟现在一头雾水不知道那有问题了。

补充内容 (2012-4-23 17:01):
CPU换了也一样,发现个问题,用U盘或者光盘进PE是,显示的东西有点花,不知道是驱动没打好还是显卡有问题,但是进PE系统,县市的画面都是正常的。CPU测试了也还是这问题,那就只能是主板了,最后换主板正常了。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有问题,纯属技术猜测,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很明显是大电流死机.这个先得查显卡或北桥.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坏了

网友:
到底是死机还是黑屏啊 , 黑屏你那些做法是对的  如果是死机  换换内存跟显卡啊  换什么U啊

网友:
BGA芯片脱焊,查查北桥和显卡。

网友:
感觉应该是北桥虚汗``

网友:
今天找了个U测试了,不是CPU的问题,应该是BGA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我感觉可以和硬盘供电有关系,用硬盘时5V电流大,带不动!

从USB飞个5V过去啊,加大电流,驱动
对,飞一个5V去试试

网友:
最好找个U换试试,再测显卡散热怎么样

网友:
再者就是直接回热那个芯片,裸板试机,凉板加热,回到那个芯片死机快就换那个。

网友:
是IDE 还是STAT 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