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P45S不触发

楼主(2012-04-17):
P45+JB,拿来的时候不触发,待机无短路,测了下32.768晶振,有一边0-50K跳变,换了个晶振和谐振电容,还是不触发,继续查

待机正常,1117出3.3V,32768晶振启震,RSMRST#为3.3V,

I/O是83627DHG,查了下PDF,
以下是I/O引脚信号,
PSIN#(从开机针过来),按开关能拉低
PSOUT#(到南桥)按开关,能拉低
SUSB#是从南桥的S3#过来后改名成SUSB#,按开关,依然为低电平,没起电压,该脚对地阻值340

这个能判断是南桥问题了么?

网友:
加焊下SB不行换个桥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