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知识强的请帮个忙

楼主(2012-04-17):
海尔C600的机器,在别处修过北桥,拿过来按照图纸时序全部正常,上电电流到1.05时往上升,1.06 1.07 一直升,CPU很烫,插不插内存一个样,本机U是T3100/1.90/1M/800.手上的U只有个T2190/1M/533不知道可不可以用???换上后电流到0.8多不会在上升,还是不过。求思路。

网友:
不能用,什么平台的北桥?这个明显跑高电位。那会不会掉电?多久掉电,掉电后可以触发不

网友:
我火星了 有t2190么?

网友:
是T2390,搞错了。。不会掉电。。。

网友:
CPU发热 电流上升为正常情况 看一下CPU供电是否稳定不动 只要不动就不必理会

网友:
机子已经修好,还是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