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 没有1.2V,线路跑不明白了

楼主(2012-04-17):
型号:M2N68-AM SE REV1.01G
故障:开机复位灯常亮,无核心供电。
检修:发现ASUS标记上方的MOS管无输出1.2V,再查前面的各级电压分别如下图:

查到该管的G脚沿着下图的红线,送到一个小三极管的中间脚。这里就不明白了,一般LM324调整电压,都是直接和MOS管连接的,这个电路却要经过一个三极管。

请教哪位明白人给我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电压是HT_VLD应该1.2V,要Vcore出来他才出来的!先查Vcore

网友(点评):
先动CPU供电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控制1.2这个电压开启的。

网友:
查电源管理IC。。

网友:
电路你都没有跑完,跑完自己分析一下啦!

网友:
呵呵   我主机就用这片板!!

网友:
核心供电没出来就测啊  没复位的板子不好修哦

网友:
兄弟你那个刮那个板上电容是不是轻点,小心刮断里面线。。

网友(点评):
为了看清下面的线路,必须刮掉的

网友:
你那儿是不是弄短线了

网友(点评):
本人修本N年,线路是不会被弄坏滴。

网友:
我的主板也是这个  送到小三级管的D级  有点想不明白

网友:
这是 控制1.2V 开启的  建议先拆了 了这个 三级 管看看

网友:
    细心跑线...  电压没出来,这种相对来说还是容易修复的嘛....   慢慢来,不着急!  你会修复的

网友:
先把MOS管拆了,看G极位置有电压了吗,如果没有,沿G极跑线,或者换个324

网友:
再查这三极管的B极是那控制的啊。

网友:
看着够呛,好像断线了!

网友:
楼主会不会走弯路了?
1.2V这个应该是HT总线电压吧?按照AMD的时序应当是先有CPU核心供电,总线供电才会出来的。现在没核心供电去修总线供电没意义吧?
本人新手,不知分析的是否正确。

网友:
先把核心供电修出来再说吧

网友:
上边还有人说三极管D极的,三极管什么时候冒出个D极?莫非升级了

网友:
是啊,先确定CPU哪里正常不~!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修好了上来说说是那的问题

网友:
从MOS管的G级跑线找到出毛病的件,还有要提醒你这个主板空焊的很多

网友:
按时序查吧,无核心供电当然就无总线供电的1.2V,先修核心供电,查一下电源管理芯片的供电,核心供电开启信号。ATX-PG等信号是否正常吧。声明:我是新手,想法仅供参考!

网友:
还是先修 CPU VORE再来修总线 1。2V哦

网友:
那好像断线了,没看出吧

网友(2015-12-13):
先修出CPU核心供电,总线供电自然就正常。

网友:
先找个图纸看看,它是由哪个芯片控制输出电压,没记错话是内存旁边那个324控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