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见层叠的电容换法,画个图,大家看看

楼主(2012-04-17):
印象中新电容压在坏电容的上面,新电容的2只脚焊到坏电容下面,具体忘记了,画个图,大家看看,想知道具体是怎么做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是节约时间吗,另外那个坏电容有没有在工作,如果说它真的脱离了主板,应该取下来多好呀,真想不明白了

网友(点评):
这样做有意义么,还很费劲的焊上不如拆下换一个。。。。。多此一举

网友:
这种做感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没有大的电容了,2个并起来用了,,,,,,

网友:
有意义吗   ???????????

网友:
主板电容一般拒绝这种焊法。会引入寄生电感的。

网友:
这个还真没有见过,见过的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物理上,电感是会阻止电流改变的,引入寄生电感就会降低电容的工作能力,影响电容的性能。

网友:
个人认为    这个是电容并联  比如25V2000微法  可以用25V1000微法 2只并联
        另外电容坏了如果不是击穿  也可以这么连接
        至于管理员大哥说的寄生电感问题 我不太懂哦  请指教

网友:
万一下面的再次电容击穿就短路了,会破坏电路的。

网友:
比较常见...

网友:
没有必要这样做啊,用小点的也没事啊!

网友:
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换的!!!!! 反正我是不会这么换!!!!!

网友:
这个要电路要求不严格可以这样接!

网友:
是为了省时间吧,不用把旧的弄下来。而且还想旧的电容也能发挥一点容量。但事实这样做是不好的,起码不规范

网友:
我常这样,主要是怀疑原来电容容量不足,并上一个,发现修好了,就懒得拆下来了。

网友:
这样不好吧。就算不考虑张先生说的寄生电感问题,你能保证一段时间后那个坏电容不对电路产生不良影响吗?

网友:
这样不好吧,又不规范,时间长了也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
这是瞎扯淡  下面的电容本身就漏电或短路  你并一个起什么作用。就算没短路也是用不长的。老老实实维修的好。

网友:
有必要这样吗,我是不会这样做,毫无意义

网友:
等下那个坏掉的电容已短路,那这样换岂不是悲剧

网友:
有什么意义?

网友:
如果确定下面的坏了那就拆了吧,并一块没有好效果

网友:
还真没有见过这样做的,这样做长久对板不好吧。我都是直接全换新的。

网友:
没见过这么用的呀。

网友:
找不到外形针脚大小的。。

网友:
没多大意义。拆个电容又不是什么费劲的事。14楼的说法有点可能。在怀疑电容性能不良的时候,可以并上一个试试。但还是拆下来换一个上去好一点!

网友:
该是并联的吧。

网友:
这样并联的电容也经常看到,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一个呢?拆开一看原来是两,真够了二的

网友:
肯定是脑残

网友:
真是奇人啊。。。

网友:
大哥寄生电感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有什么意义吧,就是图个快吧

网友:
这样做没意思啦  直接把坏的摘掉换个上去

网友:
什么情况,省钱吗?直接换新不就得了

网友:
碰到难拆的电容可以这样偷懒下,哈

网友:
如果是坏的电容,这样的方法是完全不可取的。如果是替换,找不到原容量的电容。找两个小容量的电容并联后等于原容量的电容是可以的,但是必须考虑到耐压值的问题。

网友:
要是电路要求不严格倒是可以,但是这么做有点太不规范了,反正我是会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