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大法求解,往各位走过路过的师傅进来指点一二。

楼主(2012-04-17):
   一直看论坛上的老师傅说烧机大法解决微短路故障,让我觉得十分神奇,小弟我研究了一下,但还是有地方有疑惑,望各位走过路过的师傅指点一二,小弟不胜感激。
   例如系统5V供电后继微短路,如何短路烧机。
我有三种方法,不知道那个种正确。
(1)直接正极3V接到5VPCU输出的场馆上,负极接在主板任意负极。
(2)断开5V电感,再接在5V电感后继上,负极接在主板任意负极。
(3)不断开电感,直接接在5V后继的电容上,正极接电容正极,负极接电容负极。

网友:
小弟也不知道 等待高手的指教

网友:
一般先判断 是供电管部分短路 还是后级 短路 可以断开电感 或者有的板子有测试点 可以断开 先做判断。如果是后级短路 ,可以再断开的后继上 加电烧。例如 5V短 话 就拉个5V烧 可以 刚开始可以调小点电流 然后慢慢加大 摸哪里发烫 就可以了。如果是微短的话 用烧的办法 不一定可以的 那就慢慢拆吧

网友:
感谢,受教了,感觉还是先断开前级的好,有烧前级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