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D难点疑点

楼主(2012-04-17):
前个星期接到一台东芝L600D,AMD芯片组集成显卡,P320的cpu,故障是:加电不显示,经过几次跳变后停在1.25A,拆机用风枪吹北桥216-0752001,上电显示。心想问题已经找到,因这个芯片经常爱坏,直接买了个全新装上去,好了一个星期,客户今天又回来,还是那个故障。难道不是北桥的问题?cpu?bios?全部换过了还是不行,用风枪吹下北桥,又显示了!难道还是北桥的问题?是芯片的问题还是焊接没好?焊接一般没问题,BGA台很稳定的,有那位师傅碰到此机的故障啊,谢谢指点

网友:
取下来重新做吧。。这有啥好疑问的

网友:
再来一次。

网友:
可是桥是新的

网友:
这个北桥上面你们测一下上面的电容是不是有几个对地为0的,我现在也怀疑这个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