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845GV-M3的主板,开机跑C1后反复掉电重启,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2-04-17):
起先是不开机,测量32.768两脚电压有一脚偏高,换完谐振电容跟电阻后能开机,上假负载不掉电,但是一装上CPU跟内存后,开机跑C1就反复掉电重启,而重启到掉电之间大概只有一到两秒左右时间,不是四秒断电,查阅了下论坛说这是精英板子的通病,我测量了各个供电都正常,包括内存各个供电跟时钟以及系统管理总线。时钟的电压是2.5V,我本怀疑是时钟有问题,但师傅说2.5V也是正常的。内存打值其中有几个的值比正常值偏小一点点,会不会是这个原因?

网友:
你看看,如果不插内存是跑什么?如果还是那跑C1掉电的话,(也就是插不插内存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没有检测到内存,(也不是说和AD线没什么关系,只要AD线没有短路,)看一下SMB线号吧

网友:
SMB数据跟时钟都在正常范围内,都是3.3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