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QL SE 保存COMS后跑CC

楼主(2012-04-17):
能正常点亮,进BIOS保存设置后 跑CC。。。(COMS信息能保存) 按复位能重新正常跑马
进系统后 用系统重起(重新启动)也是 跑CC 按复位键能重起。。。
更换过的原件有,晶振32768 谐振电容,南桥,声卡拆掉了  还是老毛病。。。
BIOS刷过官网所有版本了。。还是一样  神啊 995吧

网友:
你就不换BIOS芯片是吧

网友:
BIOS版本刷低一点的

网友:
CPU换一个试试,应是哪一个设备复位不成功

网友A:
应该是CPU的问题  我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CPU的问题  我上次遇到这样的问题

CPU 换了几个 E2200 PD915   都一样

网友:
前阵子碰到个修改BIOS不能正常启动。发现是CPU散热不够。换了风扇后可以正常开机。
但进系统里关机没试。换了风扇一切正常。好象跟你这毛病挺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 换了几个 E2200 PD915   都一样

焊一下北桥吧

网友C:
南桥可能性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南桥可能性大

南桥更换过了 看仔细点

网友:
我手上这块没CPU供电,刷了BIOS亮机了,保存CMOS以后跑CC,然后掉电,再开又没有CPU供电了。

网友:
供电IC 条件满足,换了无效,只有开机瞬间有输出示波器可以看到波形,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