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6800,开机5秒自动断电!

楼主(2012-04-17):
如题,开机五秒中,屏幕刚显示出LENOVO  然后就自动断电了,在开的这5秒中,CPU风扇狂转,声音很大,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什么问题呀,是什么地方短路了吗?

网友:
补充一下配置,CPU    925      ,内存   1G/800,   主板945G  ,显卡7600GS。

网友:
是不是显卡那一块的问题啊

网友:
貌似联想的主机插电要自检,然后断电。等待你开机 。这个故障应该是硬件没通过 。

网友:
BIOS重刷一下试试

网友:
风扇要是狂转的话可以换cpu 试试

网友:
一直检测开机针电压,正常的话按照不跑吗来维修,特别IO是ITE系列的就会这样!

网友:
CPU风扇扣严了吗   奔D的U  散热量要求很大啊

网友:
清CMOS就好了或者是显卡的问题这毛病我见过

网友:
现在机器能起来了,但是系统做不进去,做一半就蓝屏,从新开机显示系统没有安装完全,再装还是一样的,是怎么回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