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4031P全板电压偏高求助

楼主(2012-04-17):
今天在实践教室修到一块仁宝4031P主板 开始为保护隔离没过 修好保护隔离后发现全板电压偏高  待机5.4V(5V左右正常)和3.5V(3.3V左右正常)  内存电压2.02(1.8左右正常)   总线供电1.4(1.05左右正常)     桥供电1.81(1.5左右正常)    复位1.4(1.05左右正常)  PG1.4(1.05左右正常) 电压都偏高 希望各位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点评):
高手还发贴子出来啊!膜拜啊!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没电啦?

网友:
哈哈楼上正解

网友:
表没有电了吧,我有一次也是这样,要不还是保隔没有修好还有隐患。

网友:
直接换万用表电池,问题解决!

网友:
是你的万用表的问题吧

网友:
呵呵 真这么高吗

网友:
表没有电了吧

网友:
表上面也没提示电池没电啊  CPU供电上假负载是1.5是正常的   不过明天换了电池试试再说  谢谢大家

网友:
先测一下基准电压,测试表正常不?正常再顺着从上向修

网友A:
基本上与其他人想法一样,表的问题。你可以找一个地点电压测量一下。看看有问题不?
修板子要考虑,横向与纵向比较相接合,要明白“清楚”与“模糊”,同一组值,与同一处值的比较。
简单点说,你量测到这些值同一个板子上全部偏大,或者偏小,你都不要太在意,但同一处的值,大体在什么
范围要有概念,是几OHM,还是几十OHM,还多少K,多少M,这是要清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与其他人想法一样,表的问题。你可以找一个地点电压测量一下。看看有问题不?
修板子要考虑,横向与 ...

这个问题很是郁闷想不明白  换了电池后还是一样  找了个一样的表试了也一样还是偏高  但是另外找了两个不同型号的测量都正常(一个30块那种一个同等档次都是80左右的)   我的表换个板子电压也正常了   这到底是什么问题真是郁闷到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是郁闷想不明白  换了电池后还是一样  找了个一样的表试了也一样还是偏高  但是另外找了两个不 ...

另外一个问题可能是你电源接口边上的回流感坏了,有阻值了也有可能,查查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