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一个关于时序的ppt文件,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希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2-04-17):
       EC表示的是什么?

       RTC小电池(RTC是实时时钟芯片这个我知道,可小电池是干嘛用的,主板不是只有bios电池吗)

       Battery模式是什么模式?

       +3VAL,+5VAL与+3A,+5A有区别吗,他们分别表示的是什么?

       KBC_PW_ON表示是什么信号?

       VCC1_POR#_3表示的是什么信号?

       +V1.5S表示什么?

       V1.5S_PG表示什么?

       +VCCP表示的是什么?

       H_VIDO~6表示的是什么?

       +VCC_CORE表示什么?

       VR_PWRGD_CK410表示的是什么?

       PCI_3S_RST#表示什么信号?

        SB_3S_VRMPWRGD表示什么?

        PM_PWROK表示什么?

        RSTIN#表示的是什么?

        H_ADS#表示的是什么?

        bebugcard“00”的分水领 指的是什么?

        一个drop下脉冲 指的是什么?

        LPC_3S_FRAME#表示的是什么?

网友:
EC表示的是电源管理芯片

      RTC小电池就是BIOS电池
至于信号...看不懂!

网友:
都是些基本的信号,看时序前,你最好看一下你研究的那款板子的电路图,一般前几页就是你现在这些问题的答案

网友:
EC :代表ACPI高级电源管理芯片,台式机俗称IO RTC:是实时时钟电路是南桥rtc电路的待机条件。BATTERY:是电池模式。3val,5val,:待机电压。3vA 5vA有可能是系统电压,和休眠电压,称为S0 S3
KBC-pw-on:应该是开关到EC的信号。1.5s :就是1.5v  1.5pg 是1.5的电源好信号。+VCCP:北桥核心电压1.05V H-VID0_6是cpu的6个调节信号,+VCC-CORE:是cpu核心电压。VR-PWRGD-CK410:是CPU电源管理发出的信号。一路去EC一路开启时钟。pci-3s-rst :复位pci设备的复位信号南桥发出,SB_3S_VRMPWRGD:EC到南桥的电源好信号,PM_PWROK:所有电压与逻辑的电源好信号去EC,ADS#是cpu到北桥的的第一个通讯信号。 LPC_3S_FRAME#:EC到BIOS得一个信号波形。
VCC1_POR#_3   bebugcard“00”这两个信号不清楚具体还要看图纸,以上是个人解释非专业版,可能有错误的地方。需要看图纸更正。

网友:
上面讲得不错。如果要学习一下,到了解就可以了。如果要是学维修,不要求马上明白这些信号的意义与作用,记住产生的顺序就好了,慢慢的,用心想想,实际维修一些时间你就能明白这些信号的实际意义与作用的了。模糊的理解,到清楚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