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护的故障怎么查?

楼主(2012-04-17):
台达GPS-300AB-100,待机电压正常,+5VSB、PS-ON完美,短接绿色线和地线,电源可以启动一下,风扇转一会就停,然后进入保护状态,启动的时候测得+12V、+5V都正常,启动的时候听得见微小的声音,感觉跟打火机打火的声音差不多,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了,请高人指点。实在是不知道哪路出问题了!

网友:
494第4脚高电压时为保护,现在应该先判断是339来的高电压还是绿线开关电路来的高电压,可以先断开绿线开关电路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查电解电容把 电容漏电了 保护了!我修过 很简单的问题的!

网友:
谢谢,+5V的两只电容我已经换了,晚上回去吧12V的电容也换了看看

网友(点评):
大电容 和 磁极电路的 电容都查下吧我修过好几个这种情况的电源都是 使用时间长电容漏电失效造成的。 有响声也是电容 漏电发出的声音!

网友:
输出的大电容都换了,这次启动的时间能长点,启动之后所有电压都正常,但是一段时间以后又有噼噼啪啪的声音,很小,就是确定不了发出声音的大概位置,然后电源又再次进入保护状态。二极管击穿还是三极管击穿呢?还是小电容呢?唉,烦!还得请高手支招!

网友(2012-05-17):
可利用聽診器(水管)縮小範圍

网友:
打阻值,把对地电阻断开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