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自检正常 接vga线缺色 但是菜单正常

楼主(2012-04-17):
今天回收一台aoc19寸显示器  180回收的 打开看下 居然缺色 我以为很好搞 后面看下 红绿蓝的对地阻值都对的 驱动板上面的控制芯片和大部分芯片都加焊了  而且屏线是双的 不怎么怎么下手了 我风枪坏了返修去了 哪位大侠能指点下吗 小弟在此谢谢啦

网友:
现在只显示3分之2了 而且按自动的时候3分之2的显示是正常的

网友:
把24CXX的清空试试。

网友:
没图。。。也没拿万用驱动板点,楼主不点亮机器就收东西的?

网友:
应该是板子坏了

网友:
刷一个程序实验一下吧 也许是可以的呢

网友:
我本来就是这个问题回收的 180  我也觉得有点高了  我想跟屏没关系 但是这个驱动板好难找 当时没在意 这种程序网上有下载吗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25557-1-1.html

网友:
我本来就是这个问题回收的 180  我也觉得有点高了  我想跟屏没关系 但是这个驱动板好难找 当时没在意 这种程序网上有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