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V AMD 总线供电

楼主(2012-04-17):
IBMT23一块NV 芯片组的主板,通电后,复位灯常亮 无内存供电,PWM芯片坏,换后内存供电出来了,CPU供电跟着也出来了,还是不跑码,测没有总线供电,跑线后,画了下面的地一张草图 总线供电 场管的控制极只有一点几伏的电压,肯定不正常  接着跑线,跑到运放的第一脚  运放的工作原理是,正和负相比较 正大于负输出,高电平,在这块板里,是,3 4 脚比较,测,4脚 没有电压,4脚连着三极管C极,还有一个上拉电阻 三极管的的控制极 连着另外一个三极管的C 极 这个三极管的控制级 是,桥发出来,开启总线供电的EN 信号  但这块板这个信号是,空脚 刚开始不信,跑了N 久,跑得眼睛都花了,哽是没跑出来,没解 真接把,4脚相连的三极管 取下,总线供电正常 总线供电OK 后发出一个HT-VLD 信号给桥,这个信号,是由总线供电经过几个三极管  转换后产生一个 3。3V 给桥地,这个信号测得有 3。3V  现在板还是不跑码,(不知道拿掉 三极管,强制产生总线供电 是不是引起不跑码的地原因 跑线确实跑不出来,又没图纸) 师兄们帮忙,

网友:
IBM T23 是错打上去的

网友:
先 加焊一下桥看看嘛

网友:
拿掉  不跑马吗

网友:
不会是空脚,虚焊或断线吧

网友:
你这个东西里头涉及到一个控制的问题,324的取样用三极管开关到地,无非就是用某个信号激活这个供电。不管是ACPI的需要还是其他,这个信号你要找到。图中你写了两个上拉,这是不对的。那个最终接地的不能理解为上拉,那明显是分压嘛。

网友:
这信号为高电平,才能开启总线供电  按照时序 上一级是电源管理芯片,正常发出CPU供电后,发给桥一个电源好地信号,桥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总线供电的EN信号,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POK 测得正常  跑线也没有发现和桥之间地,有断线, 在这样的前提下 强制开启总线供电,会不会影响跑码,我纠结的地方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