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X--MB778CN打印机不进纸·······高手速进解 ...
松下KX--MB778CN打印机不进纸·······高手速进解答······???

楼主(2012-04-17):
客户送来一款松下kx-mb778cn打印机,说不能打印(复印),试过之后发现是搓纸轮搓不上去纸(用手一张一张向搓纸轮底送,打印复印没问题),于是怀疑是搓纸轮的事,换了个新的之后故障依旧,小弟有些失去信心,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在此谢过·······
打印机

网友:
你好,我觉得应该检查下分页器和进纸传感器!

网友:
谢谢
已经解决,还是搓纸轮的事,换了原装的就好了!!!!!

网友:
你换的搓纸轮皮太薄了,不用换原装的也可以,把里面垫层纸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