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EC代换求解

楼主(2012-04-17):
修一台DELL N4030不加电TPS51125的开启信号出不来,它是EC出来的,强制加开启信号能出3V和5V,现在EC的条件都满足就是不出开启信号,EC的程序也写过了,想换一个试试型号是NPCE781BA0D,目前只有NPCE781EA0D换上后还是不加电,不知道能不能代用,有没有人试过?
再帮我看看这个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S5_ENABLE,我先上图

网友(点评):
后极不能短路

网友:
还有这个EC的时钟是怎么工作的呀,有人研究过吗?

网友:
所有的数字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是供电时钟复位
但是加了软件以后就复杂了
有些板子是要按开关才开的S5 信

网友:
像现在的EC 时钟有的都是没晶振的。像联相想B460I3机都是不装晶振的。所以遇到了也别其怪

网友:
请问一下Ec的程序你是怎么刷写的。

网友:
我从网上找了个N4030独立的EC程序用编程器写上的

网友:
你用的什么编程器能写ec程序,能刷144pin的挺贵的。还有即使你有这种利器也不建议你在没判断和定位故障前编程。因为对ec编程不正确会使ec各pin定义发生变化,人为使故障扩大化,更不利于判断和定位故障区域。

网友:
难道没有见过现在的新机器EC旁边都挂着一个小ROM芯片吗?和普通的场管一样,我是刷的它,肯定不是直接刷的EC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