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E6410 E6510 充不了电问题

楼主(2012-04-17):
求助DELL E6410 E6510 充不了电问题,在BIOS里面能认到电源和电池电量,但是提示“Not a DELL battey" 充不进电,只有显示Normal 才能正常充电。换一个好的EC5045  IO就行,有没有方法用软件写一下EC 5045 IO资料。

网友:
在能开机状况下 通过带更新固件方式刷BlOS 可能可以虫IO资料 这是唯一可行的方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