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8500GT显卡跑7F不显示

楼主(2012-04-17):
七彩虹8500GT显卡跑7F不显示 已经换了7408D 还是没变化 请问高手哪里出了问题 别人的这情况换个7408就好我的这个怎么这么难修啊

网友:
俺的也是,换了7408也没用,有块GTS220的,DVI显示正常,VGA不显示(屏幕灯绿色)换了7408也没用

网友(点评):
等亮了也不显 看 1 2 3

网友:
补充下 BGA刚搞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难道主芯片挂了?

网友:
维修不是瞎搞。
正反面的16对数据线的对地阻抗是要测量的。
供电测量了吗?
时钟有了吗?
CS有波形吗?

网友:
有没有波形我不知道 我没工具

网友:
应该是显卡BIOS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