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f81s 显卡温度特高

楼主(2012-04-17):
华硕 f81s  主板好是f81se  现在的问题是一开机显卡温度直接干到60  70度 在一玩游戏 直接干到90多度  显卡换了 问题还是一样
和显卡连接的散热片据烫  这是什么问题 大师吗 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网友:
显卡散热铜管没连接风扇出风口的铜片上。。。
很难言语表达嘛
观察仔细点就明白了

网友:
固定的螺丝有没有问题

网友:
软件测温不准吧,只要能用,能玩游戏没问题就不用管了。

网友:
拆开之前上面是什么 最好还放什么 那个本都那样 最好用胶垫

网友:
看看螺丝柱有没有掉,这个是通病

网友:
今天又来个一样的本 问题还是一样的 这个肯定不是铜管 风扇   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还是散热问题,赞同二楼兄弟。

网友:
我用的就是这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