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掉电反复重启求解

楼主(2012-04-17):
HP511独立显卡,板号VVO9DIS-6050A2257101-MB-A03
不上CPU电流可以上到0.4A,这时测试和供电感波形和电压正常,一上CPU电流上到0.13A左右掉7S左右又重启,反复如此.不上CPU时测试CPU供电芯片开启信号VR_ON为高平并可以保持几秒一直到掉电,但是一上CPU所有的电压包括ZVR_ON 2秒以内会掉下去.换过TPS51620芯片,又换过CPU的供电管.
在不上CPU时测3V 5V以及其它供电电感波形都正常,但是一上CPU除+V3A  +V5A外其它都是波形闪一下就没了,不上CPU时CPU供电1.47V并可以保持几秒,但这时测CPU供电感是没有波形的,上CPU后可以测到波形但是一闪就过了.有谁碰到过说说思路.

网友:
这个不是很正常的嘛   直接查CPU电路

网友:
CPU供电IC坏了

网友:
查一下CPU的时钟供电复位 如果都正常 就干三大件和BIOS吧 祝你好运

网友:
这种主板很难弄的,我上次没弄好只有换主板了

网友:
感觉也是CPU电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