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收集诊断卡代码的故障分部(不是原创!)送给新手,老鸟飞过。。。

楼主(2012-04-17):
CPU 00 01  02 03 C0 CF D0 D1 F1 FF
内存 00  05  A7  C0 C1 C3 C6 D3 D4 D6 D8 B0  E1表示内存不过
C1(或C开头)  D3(或D开头)C1  D3   D4   Bo   CPU已工作正在寻找内存

Bios
03  41  50    Co    d1  CF  FF  D1
EF:bios故障,需要对cmos进行放电操作
C1 C6 C3 01 02 C1--C5循坏跳变(同D3--D5)推论:时钟坏,bios坏,南桥或I/O坏
05 ED 41则直接刷BIOS
c0 2a cpu已发出寻址指令,bios未工作
50 I/O供电或I/O坏,南桥供电或南桥坏,bios坏
41 刷bios,A18跳线.PCB断线,I/O,南桥

显卡
01 0A 0B 0D 24 25 26 2A 2B 31 32 42 48 4E 58 6F 7F 85 8E
0d后不亮显卡部分
键盘
04 0B 26 31 42 48 4E 58 0D 6F 7F 85

备注
主板其它
键盘控制部分的电路   定时器相关的电路04
南桥有关06
CPU没过有条件测试下供电
c1-05 20循环跳变 I/O坏或接口有故障
bo 北桥坏
25 AGP供电,北桥坏

1、"C1"内存读写测试,如果内存没有插上,或者频率太高,会被BIOS认为没有内存条,那么POST就会停留在"C1"处。
2、"0D"表示显卡没有插好或者没有显卡,此时,蜂鸣器也会发出嘟嘟声。
3、"2B"测试磁盘驱动器,软驱或硬盘控制器出现问题,都会显示"2B"。
4、"FF"表示对所有配件的一切检测都通过了。但如果一开机就显示"FF",这并不表示系统正常,而是主板的BIOS出现了故障。导致的原因可能有:CPU没插好,CPU核心电压没调好、CPU频率过高、主板有问题等。
如果诊断卡的代码跑00或FF停止,说明CPU还没有开始工作,一般是CPU或主板的问题 ;代码从00 FF跑到C1或D3(BIOS不同跑的代码不一定相同)说明CPU是好的,问题出在内存部分没有工作,一般是内存的金手指或插槽脏了,或者主板给内存提供的工作条件不足,也就是说可能是主板坏了;代码从00 FF跑到26,一般来说如果显卡和主板没有问题的话,显示器就应该点亮了;如果代码从00 FF跑到41,主机不亮,有很大的可能是BIOS坏了,要重新刷写或更换BIOS。诊断卡从00 FF代码经过CI C3 05 07 13 26 (0B)41 43等等代码后再次跑回00或FF,说明主板的启动过程完毕,开始按照CMOS的设置进行引导。
灯名  中文意义  说 明
CLK  总线时钟  不论ISA或PCI只要一块空板(无CPU等)接通电源就应常亮,否则CLK信号坏。
IRDY  主设备准备好  有IRDY信号时才闪亮,否则不亮。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亮,平时常亮。
RST  复位  开机或按了RESET开关后亮半秒钟熄灭必属正常,若不灭常因主板上的复位插针接上了加速开关或复位电路坏。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或主板有短路。

下楼继续。。。

网友:
Award BIOS自检鸣响含义

1短 系统正常boot机
2短 常规错误,请进入CMOS SETUP重新设置不正确的选项
1长1短 RAM或主板出错
1长2短 显示错误(显示器或显示卡)
1长3短 键盘控制器错误
1长9短 主板Flash RAM或EPROM错误(BIOS损坏)
不断地响(长响) 内存插得不稳或损坏。

出错类别 常见原因 建议解决方法
内存条  内存条没插好 重新插一次
  内存条坏 试更换内存条
  内存条脚脏 用橡皮擦擦或用纯酒精洗后再试
  与其它条不匹配 换用相匹配的内存条
内存槽
扩展槽  槽内脏或有异物 细心清除脏、异物
  槽内金属触片变形或断裂 用尖嘴钳矫正或更换完好的槽
  槽触片生锈或脏 用纯酒精进行清洗,或使其它工具进行去锈或多插拔几次。使它们良好接触。
  CPU脚脏或生锈
  CPU坏 更换CPU,或检查CPU电压。
  CPU跳线设定或CMOS设定错 检查CPU跳线,对CMOS放电后再试
  CPU没插好 重新插好并检查是否插到位。
诊断卡自
身不良或
插卡错误  诊断卡插错槽 细心辨别PCI与ISA槽。
  诊断卡方向插反 更正正确方向(当插在ISA槽时,元件面应该朝向电源。)
  诊断卡坏 到购买处进行质保
  没插好或金手指脏 重复多次拨插试试,或用橡皮擦擦干净,或用酒精洗金手指后再试,或换一插槽试试
一、诊断卡的工作原理

诊断卡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自检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结合本书的代码含义速查表就能很快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尤其在PC机不能引导操作系统、黑屏、喇叭不叫时,使用本卡更能体现其便利,使您事半功倍。BIOS在每次开机时,对系统的电路、存储器、键盘、视频部分、硬盘、软驱等各个组件进行严格测试,并分析硬盘系统配置,对已配置的基本I/O设置进行初始化,一切正常后,再引导操作系统。其显著特点是以是否出现光标为分界线,先对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关键性部件发生故障强制机器转入停机,显示器无光标,则屏幕无任何反应。然后,对非关键性部件进行测试,对有故障机器也继续运行,同时显示器无显示时,将本卡插入扩充槽内。根据卡上显示的代码,参照你的机器是属于哪一种BIOS,再通过本书查出该代码所表示的故障原因和部位,就可清楚地知道故障所在。

电脑主板故障诊断检测卡代码表
BIOS灯:为BIOS运行灯,正常工作时应不停闪动
CLK灯:为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OSC灯:为基准时钟灯,正常为常亮。
RESET灯仅为复位灯,正常为开机瞬间闪一下,然后熄灭。
RUN灯:为运行灯,工作时就不停闪动。
+12V,-12V,+5V,+3.3V灯正常为常亮
1.检测卡跑00,CO,CF,FF或D1
原因:CPU插槽脏。针脚坏,接触不好。CPU,内存超频了。CPU供电不良。某芯片发热,硬件某部分资源不正常,在CMOS里把其关闭或更换该集成资源的芯片
2. C1,C2,C6,C7或E1:
内存接触不良,(用镊子划)。
测内存工作电压(SDRAM 3.3V,DDR 2.5和1.6V。)
测时钟CPU旁排阻是否有损坏。
测CPU地址线和数据线。
北桥坏
3.C1~05循环跳变:
BIOS损坏
I/O坏或者南桥坏.
4.C1,C3,C6:
刷BIOS
换电源,换CPU,换转接卡有可以解决问题.
检查BIOS座.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清洗内存和插槽.
换内存条.换内存插槽..
换I/O.北桥虚焊或者坏.
5循环显示C1~C3.或者C1~C5等
刷BIOS.
换I/O有时可解决问题.
PCB断线,板上粘有导电物
可考虑换电容.换CPU.换内存
南桥坏.
6.显BO代码:
看内存电压,清CMOS,北桥坏
7.显示25代码
北桥问题.'
8.跑0D后不亮:
外频,倍频跳线
9.显2B代码后不亮
刷BIOS.清除 BIOS.时钟发生器不良.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坏
10.跑50代码:
I/O错,南北桥,BIOS坏
11.跑41代码:
BIOS刷新.PCB坏或者上面有导电物
12.跑R6代码:
检测不到显卡.划者是内存没有过
13.跑 R7代码:
显卡初始化没有完成.是内存错,或者是显卡没有插好.清洗插槽.反复插试内存.
14.跑E0代码:
CPU 没有工作.插槽脏,针脚坏
15 D5 :
是内存旁边的3极管坏了
-- 诊断卡代码表
特殊代码"00"和"ff"及其它起始码有三种情况出现:
①已由一系列其它代码之后再出现:"00"或"ff",则主板ok。
②如果将cmos中设置无错误,则不严重的故障不会影响bios自检的继续,而最终出现"00"或"ff"。
③一开机就出现"00"或"ff"或其它起始代码并且不变化则为主板没有运行起来。

错误代码:00(FF)
代码含义:主板没有正常自检
解决方法:这种故障较麻烦,原因可能是主板或CPU没有正常工作。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可首先将电脑上除CPU外的所有部件全部取下,并检查主板电压、倍频和外频设置是否正确,然后再对CMOS进行放电处理,再开机检测故障是否排除。如故障依旧,还可将CPU从主板上的插座上取下,仔细清理插座及其周围的灰尘,然后再将CPU安装好,并加以一定的压力,保证CPU与插座接触紧密,再将散热片安装妥当,然后开机测试。如果故障依旧,则建议更换CPU测试。另外,主板BIOS损坏也可造成这种现象,必要时可刷新主板BIOS后再试。

下楼继续。。。

网友:
错误代码:01
代码含义:处理器测试
解决方法:说明CPU本身没有通过测试,这时应检查CPU相关设备。如对CPU进行过超频,请将CPU的频率还原至默认频率,并检查CPU电压、外频和倍频是否设置正确。如一切正常故障依旧,则可更换CPU再试。

错误代码:C1至C5
代码含义:内存自检
解决方法:较常见的故障现象,它一般表示系统中的内存存在故障。要解决这类故障,可首先对内存实行除尘、清洁等工作再进行测试。如问题依旧,可尝试用柔软的橡皮擦清洁金手指部分,直到金手指重新出现金属光泽为止,然后清理掉内存槽里的杂物,并检查内存槽内的金属弹片是否有变形、断裂或氧化生锈现象。开机测试后如故障依旧,可更换内存再试。如有多条内存,可使用替换法查找故障所在。

错误代码:0D
代码含义:视频通道测试
解决方法:这也是一种较常见的故障现象,它一般表示显卡检测未通过。这时应检查显卡与主板的连接是否正常,如发现显卡松动等现象,应及时将其重新插入插槽中。如显卡与主板的接触没有问题,则可取下显卡清理其上的灰尘,并清洁显卡的金手指部份,再插到主板上测试。如故障依旧,则可更换显卡测试。

一般系统启动过0D后,就已将显示信号传输至显示器,此时显示器的指示灯变绿,然后DEBUG卡继续跳至31,显示器开始显示自检信息,这时就可通过显示器上的相关信息判断电脑故障了

错误代码:0D至0F
代码含义:CMOS停开寄存器读/写测试
解决方法:检查CMOS芯片、电池及周围电路部分,可先更换CMOS电池,再用小棉球蘸无水酒精清洗CMOS的引脚及其电路部分,然后看开机检查问题是否解决。

错误代码:12、13、2B、2C、2D、2E、2F、30、31、32、33、34、35、36、37、38、39、3A
代码含义:测试显卡
解决方法:该故障在AMI BIOS中较常见,可检查显卡的视频接口电路、主芯片、显存是否因灰尘过多而无法工作,必要时可更换显卡检查故障是否解决。

错误代码:1A、1B、20、21、22
代码含义:存储器测试
解决方法:同Award BIOS篇内存故障的解决方法。
注意事项:如在BIOS设置中设置为不提示出错,则当遇到非致命性故障时,诊断卡不会停下来显示故障代码,解决方法是在BIOS设置中设置为提示所有错误之后再开机,然后再根据DEBUG代码

如果诊断卡的代码跑00或FF停止,说明CPU还没有开始工作,一般是CPU或主板的问题;
代码从00 FF跑到C1或D3(BIOS不同跑的代码不一定相同)说明CPU是好的,问题出在内存部分没有工作,一般是内存的金手指或插槽脏了,或者主板给内存提供的工作条件不足,也就是说可能是主板坏了;
代码从00 FF跑到26,一般来说如果显卡和主板没有问题的话,显示器就应该点亮了;
如果代码从00 FF跑到41,主机不亮,有很大的可能是BIOS坏了,要重新刷写或更换BIOS。
诊断卡从00 FF代码经过CI C3 05 07 13 26 (0B)41 43等等代码后再次跑回00或FF,说明主板的启动过程完毕,开始按照CMOS的设置进行引导
开机直接显示FF或00,确实是CPU没有工作,但是CPU损坏的可能性远远低于下列四种原因:
一. ATX电源损坏,缺少供给CPU的某组电压,也会出现FF或00,可以换一个好的电源试一下,如果正常了说明原来的电源损坏,可以用万用表测量电源的20芯插头里面的各组电压与好的电源作比较,肯定会发现毛病;
二. 主板CPU座下的焊点因为长时间的热胀冷缩,会出现脱焊(焊点开裂),也会出现FF或00,尤其是是用老式直立式转接卡的CPU,转接卡的CPU座焊点开裂情况比较多,一般肉眼不容易看出来,要用放大镜。修理方法:用热风枪对焊点均匀加热至焊点熔化;
三. 检查CPU附近的电解电容是否有爆裂,爆裂的电容上下都会鼓起,用肉眼很容易发现,可以用相同规格的电容换上,故障就会排除;
四. CPU附近的功率三极管烧毁,可以用万用表测量这些三极管,一般都表现为击穿(电阻值接近为零),找相同或可以代用的三极管更换即可,搞修理多的朋友一般会从报废主板上拆。

关于主板诊断卡代码D1 D2 D3 D4 D5 D6 的一些见解(仅供参考)

主板诊断卡代码显示D1 D2 D3 D4 D5 D6 出现症状:主机通电后,显示器无显示。排除显示器连接问题和显示器问题。然后清理CPU 和 内存金手指,插上,故障依然,主板挂了,送修。很可能是主板中控制内存的蕊片坏了,在内存附近的,检查一下,换了它就可以了!

主板D4 D5都是档内存,如果你是两个都挡,那先考虑北桥OPEN,否则先考虑内存周围电子零件不良,然后再考虑北桥。

2内存有兼容问题{只插一条试试,有条件更换名牌真品内存测试}

D4 D5,把内存拔下来,用橡皮轻轻擦拭内存金属接触面在按回去就行了。或者把内存换个插槽试试,还不行的话,就要维修主板了。

D4绝大部分是主板内存供电电压偏低,为什么偏低?可能是接触不良

D4也有是CPU问题针脚没到位置就是针脚不干净没夹到

网友:
还是挺全面的嘛,顺便学习了

网友:
凤凰的BIOS呢

网友:
很全面啊。。。。给新手看很有用呀、、、、

网友:
挺好的,难得楼主有心收集,愿意大家分享

网友:
感谢楼主 真的很全 学习了

网友:
凤凰的不一样吗? 差别不会太大吧 ??

网友:
BIoS型号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吧。还是谢谢楼主,同时也学习了。

网友:
我遇到一块ZX-I945LM4 工包板,加CPU,内存,上电,开机正常跑码!从00,C1,C3,。。。03,13一直很正常跑,但是跑到了20就停下了,不跑了!此时板是不会亮的!测一下CPU,内存,南北桥的供电都正常,时钟复位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就是每次都跑到20过不去了。想问问各位高手,这样该怎么解决?

网友:
收藏了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好前面啊!要好好的学习一下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凤凰的我也找不到,不好意思了,呵呵!

如果这是楼主自己亲自修主板积累的就好了,因为不是亲自修的都不是很准确

网友:
有些的自己修的,有些是听的饼哥的,还有些是朋友们总结和网上的!

网友:
太全面了,复制粘贴的干活!呵呵!谢谢楼主的分享啊!呵呵!

网友:
好东西  这些都是经验之谈  学习下  积累下经验

网友:
BIoS型号不一样,代码也不一样吧BIoS厂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