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关机后,灯亮着,不能开机

楼主(2012-04-17):
技嘉G41主板,电脑关机后,电源线都拔了,电源灯长时间亮着,持续1分钟左右,接上电源线不能开机,要等电源灯灭了,才能开机。。电源换过,裸板测试过,还是一样的结果,跪求高手指教思路····在线等····

网友:
会不会是BIOS原因啊,或是主板的保护技术。

网友:
BIOS重新跳线了,故障依旧

网友:
换过一个IO试试。技嘉的要专用IO哦。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不是内存就是CPU座子松了 刷一下看看

网友:
所有哥们给的方法全部试了,故障依旧,哎···要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