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GT220 TC512大禹版运行鲁大师测试死机!

楼主(2012-04-17):
小影霸GT220 TC512大禹版运行鲁大师显卡测试死机,此卡由于不小心洒上饮料后,用风筒吹了吹,插上可以正常进系统,但是一运行游戏或者用鲁大师测试就死机,定版!请教各位如何修复!
显卡

网友:
清洗烘干再做BGA
同意楼主:
2.7
biter9258
同意楼主:

网友:
金臣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不悔
同意楼主:

网友:
人挡我闪
同意楼主:

网友:
ChuBin
同意楼主:
清洗干净了再上BGA……

网友:
尛磊
同意楼主:

网友:
落日熔金
同意楼主:

网友:
卢大师
同意楼主:

网友:
终极电脑维修
同意楼主:

网友:
上BGA烤烤。。。。

网友:
大家都懂的怎么修我就不说了

网友:
各位的意思是,直接吹核心??? 能正常进系统,装驱动啥的都正常,核心核心肯定没有虚汗,做核心有用么?

网友:
我想恐怕是显存有问题!

网友:
有条件的话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下(没有超声波用烧热的纯净水+洗洁精洗,然后自来水冲干净),再彻底烘干就OK 了,再不行就显存或GPU挂了
同意楼主:
3.0
显卡内存爱好者
同意楼主:

网友:
这个我还不太会~!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我也见过这个毛病,是华硕主板安装驱动精灵死机,原因是版本老的事,不知楼主的噜大湿老不老???

网友:
应该是没洗干净,有轻微漏电。

网友:
先烤烤看看如何

网友:
洗板水 多冲洗几次 然后 烤干 不行加焊一下

网友:
清洗烘干后再看

网友:
洗洗更健康,我们都用BGA

网友:
洗下 烘干 看看

网友:
BGA加焊吧,

网友:
你还是重做bga吧, 进水了, 我估计还是有那些地方有些潮湿 只是不影响,上bga把板子烤干,还有显存也是一样, 再看看是不是有些小电容或者电阻软击穿了。

网友:
加焊BGA吧 再就是显存

网友A:
很明显是没有吹干啊,继续吹吧
ktv300
此卡放了10来天了,肯定干了,现在用这个卡正常装了系统,不过运行一会屏幕就卡主,然后黑屏!
详情

网友:
最好再烘干,也可以先用个十几天,再游戏试试若不行,只能做一下BGA了,

网友:
直接进超声波10分钟就可以洗干净了。

网友:
把板子想办法彻底洗干净就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没有吹干啊,继续吹吧

此卡放了10来天了,肯定干了,现在用这个卡正常装了系统,不过运行一会屏幕就卡主,然后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