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有抖动正常不

楼主(2012-04-17):
今天收到一块硬盘,希捷320G 7200.10,能读盘,装系统很慢。后来把手放上去感到硬盘有抖动(大概1秒两下,振幅不大,很强劲的感觉)无声音。
是不是坏道引起抖动呢,有几个坏道的,还没屏蔽

网友:
不是坏道引起的,估计是电机有点问题吧。

网友:
中间有停顿,抖三四下一个停顿,然后继续,卡涩的感觉,不好形容的。有点象自行车刹车,擦着点边。

昨天在win pe下用HDDScan检查有几个坏道,开头部分颜色很花,还没完,中途死机蓝屏了。然后装系统,很卡;于是用MHDD修复坏道,到处都是小红X UNC(分段集中)开启Remap无效,用Erase Delays有点点效果(小红X变红方块)太慢了,没继续,有屏蔽前面扇区的想法。都搞到了现在这个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