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下关于无线上网网络故障问题

楼主(2012-04-17):
最近旅馆出现无线网络连接时,刚连 上可以 上网,等大概30秒就掉,重新连还能  上大概30秒,有三台电脑 出现这个问题,但也有的电脑可以正常上网,过了几天原先有问题的   电脑直接连上无线路由却一秒也上不 去网了,铁通 的 网,tplink无线路由。求解

网友:
留意一下租约期。

网友:
无线还是不太稳定,我这里也经常出现能连上,但就是上不了网,也是个别现象

网友:
可能是  路由器 的问题

网友:
也不一定是无线路由的问题,也可能是猫的问题,反正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貌似中了arp的毒
网内电脑都杀下毒

网友:
网络设备长时间使用不关机,有可能是假死问题,关闭一会网络设备,再开试试吧。

网友:
     用的人多不多吗   多了也有可能

网友:
用一台电脑直接连上猫试试会不会出现掉线的问题啊,这样能排除电信和猫的问题

网友:
果然高手很多,可是现在还无解。估计是ARP

网友(2012-05-27):
网卡的问题

网友(2012-09-15):
应该是中毒了

网友:
你那路由 多少M的 换个300m的双天线的,还有无线网卡要用好点的,铁通的网垃圾,我以前用的吐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