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V自动掉电

楼主(2012-04-18):
一开始开机都正常就是是键盘失灵,换过键盘没有用,怀疑是IO,把IO换了就开机到0.2机掉电在回事啊?没有什么连焊的。

网友:
仔细看看你焊IO时边上有没有弄掉小件

网友:
0.2感觉后及切换电压有短路,你查下看行不

网友:
要么就是电压没有起来或短路

网友:
问题应该还是你焊接的io。你在仔细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