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芯片ISL6262CRZ问题

楼主(2012-04-18):
同行拿一个神舟本本,不触发,最后查到开关到EC的PWR_SW开路,电阻无穷大,直接短接上,可以触发,电流跑0.2没上CPU,本以为可以收钱了,把CPU,内存都装上,再次触发,还是0.2晕死,最后查到ISL6262供电脚短路,把电容拆了还短,把这个芯片也拆了。不短了,在料板上找了一个一样的,换上,电流跑0.3,搞死人,拆下重焊,电流跑0.69,测CPU电感电压0.9,用波波测波形,一个是正常的波,而另一人电感波形不正确,跟时钟一样的波?不知道哪坏了,没有思路了

补充内容 (2012-4-18 20:40):
此机修复,ISL这个芯片坏的,换一个全新的OK两个波形全正确,如果不用波波,我看这板是修不好了,电压全正常,打阻值也全正常,有波波的话量一下波形就知道这相供电正常与否,我一直怀这个,最没办法换了一个全新OK

网友:
有高手可以指点一下吗

网友:
哪位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没人吗?这是什么问题一个电感波形不正确,正不正常啊

网友:
LQW520 -5 严禁灌水

网友:
好心人帮一下忙啊我要哭了

网友:
花了这么多时间我又不想放弃

网友:
短路有些是量不出来的,把上下管和滤波电容都杀了,还是不行的话,先不管这个波形,去查查其他的工作条件先看看!说不准能发现问题!

网友:
呵呵早就修好了,收来的钱我都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