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开机掉电

楼主(2012-04-18):
一台C466的集显的机器,开机电流到0.3掉电,没有3.3的复位,file:///C:/Users/Administrator.7E4JPIY8MBRKEW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20356851/QQ/WinTemp/GE/B2873AF8-D8C6-4A89-B3E3-D70672B85636.jpg 这个电压产生要那些条件呢?

网友:
+VSB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呢?

网友:
22脚也没的电压!

网友:
请问3VALW出来没有啊  如果有的话查查U10的好坏   VSB高电平 你的3.3V没有出来那个什么芯片图纸看不清楚  的22脚肯定没有咯

网友:
VSB没有电压

网友:
3VALW有都正常

网友:
这个电流好低的,肯定没有3.3V的复位咯

网友:
是SUSP#信号没起 导致SUSP一直处于高电平Q18一直导通 3VS肯定出不来

网友:
哦 谢谢我在看一下哈 不懂的多多指教哦!

网友:
这个电流电压都没有起来完

网友:
这个电压也没得

网友:
等待解决后的回复,

网友:
谢谢大家的指导修好了!饶了一圈就是u10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