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电脑提速的建议吗

楼主(2012-04-18):
请教一下,我的电脑网速超慢,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电脑

网友:
网速超慢,,,多交钱就会有更快的网速

网友:
是哪个公司的网呢?

网友:
这个 跟你宽带有直接联系

网友:
这个要打网络公司的电话

网友:
嘿嘿 lz强悍 几个人用啊 线距离长吧 都是原因啊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 多给点钱自然块

网友:
到网吧拉个线 。。 或者自己整个光纤。。。。。

网友:
去电信 和联通的机房去就快

网友:
先查网络再杀毒再重装系统

网友:
猫和电话线不能并联的,要先通过猫再分出一线接家里的电话。
还有,重装系统看看。
更换运营商。

网友:
把猫和路由器半小时,再试试,长时间不关猫和路由器是会导致这种情况的。。

网友:
打电话到电信公司,叫他们来修,或者直接花钱上光纤

网友:
关掉所有上传大的进程

网友A:
如果不是宽带问题的话,有些新手开机启动软件太多了,里面有的软件会自动下载上传文件的,所以感觉网速非常慢,优化一下电脑,反正是没坏处的

网友:
中国的网速就是慢 国外的快

网友:
网速的问题 找客服嘛

网友:
交钱就有好网速

网友:
找客服吧 搞笑的人

网友:
用光纤。快点

网友:
网速慢,只能多交钱呢

网友:
钱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电脑速度还是网速!

网友(2012-06-02):
交钱还怕速度快不了吗?升级电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