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屏线

楼主(2012-04-18):
    这是什么屏线
这种屏线是不是可以通用,

网友:
这是一般的屏线,在普通屏上用的。

网友:
这种屏线在普通的屏上通用

网友:
两种屏线不同的地方时在于驱动板的接口不一样,屏的接口都是一样的,两种屏线都是30针脚,一种叫LVDS,还有一种叫TTL什么的接口,记得不是很清楚了。

不要误导! 这三种都是LVDS的屏线,只是材料不同而已。 至于什么是TTL、LVDS,自己百度一下就清楚了。

网友:
很普通的屏线!接口一样基本可以通用。

网友:
这是一般的屏线,在普通屏上用的。接口一样基本可以通用!好像也可以改的

网友:
.
这屏线一般的都是啊。下面的那根是通用板子的啊

网友:
这种线跟ACER老款的显示器排线一样的。

网友:
就是普通台式液晶的吧。

网友:
屏接口一样。 就可以 这种是30针的排线

网友:
一般来说都可以。。不确定就量下。

网友:
很一般的屏线

网友:
一般的屏线,还有一个延长的

网友:
这就是一般的屏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