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病的说一下。

楼主(2012-04-18):
  今天遇到方正品牌机有2台主机坏,主板由精英代工GeForce6100SM-M运行到滚动条处自动关机,安全模式可以进入,系统重装单桥也加焊了,测试各主要电压都正常,故障依旧!查了很久没找出问题,敬请各位兄弟们指教。万恶的6100.画个圈圈祝福你!

网友:
是不是bios设置没对,还是系统的关系

网友:
CPU换了吗。

网友:
遇害到amd的CPU你就应该 相信一句话就是相信李宁一切皆有可能,AMD的CPU还会引起花屏呢。 换CPU后 你换换电源试试。 再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先换内存 CPU ,电源先,然后再动板

网友:
重装系统但不要打驱动试试看能不能进

网友:
是不是AMD的CPU太烂了的原因?

网友:
到现在故障依旧。安全模式没有问题。正常启动进入不了系统就自动断电。BOIS怎么设置也不行!重启后正常进入系统。照样断电!各位啥原因呢。内存条子已经换过了。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毛病的华硕主板,一直没有解决,楼主搞好了,分享下经验啊。

网友:
装个安装版的系统看看

网友:
能进安全模式,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你先不装驱动坐下系统,然后自己一一装驱动,看是哪的问题!。另外硬盘换过么

网友:
应该就是AMD CPU的问题把...还有以前我遇到过硬盘和光驱同一条数据线的话条线帽没有跳对也会这样的

网友:
重新安装系统不要勾选驱动,看看能不能正常进入系统,进去后再逐个安装驱动,看看安装哪个驱动异常,锁定一下故障的范围。

网友:
换硬盘,cpu 试试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