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维修缺少总线供电一例 精英HT2000

楼主(2012-04-18):
本人不才没发过帖子,看大家高谈阔论很是手痒啊,无奈肚子里没墨水写不出来啊(学习的不好怕写了闹了笑话,丢人咧)。
前几天有勇气拍了几张照片,无奈还是没敢让大家看,今天鼓足了气请大家多多拍砖。
先看主板吧

接到的客户主机箱

客户说开机风扇转但屏幕不显示,
跟客户说先检查一下,于是打开主机箱插上检测卡,开机,复位灯常亮代码是0000。
换上好的电源也是这样,于是跟客户说这是主板坏了,谈好价格开工。
拆下主板,主板是精英的HT2000,测量各个供电对地阻值,没有短路的。上负载加电测各个供电:

cpu1.57供电正常
内存1.9供电正常,
桥供电1.52正常,
总线供电。。。。?不正常0.65

总线供电是有一个叫3055的N沟道的场管的S输出的,饼哥说总线供电应该是1.2V,现在却是0.65V,明显不对。
测量这个管子的导通条件:D级3.3V,G级10.65V,而S级却是0.65V。
条件满足了却不正常那就换吧,

找了个好的3055换上,上电,复位灯2S后灭了,跑代码了。OK!
学生不才,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HT2000是总线速度。

网友(点评):
3055坏的最多

网友:
你先看看各处电对不对,然后在看你复位端子有没有电,

你在试试清除下BIOS试试, 还是不行.你就找复位电路,

往上爬爬,

网友:
型号叫做 K8M890-M,不叫HT2000

网友(点评):
是的,K8M890-M,那HT2000就是它的工厂编号吗?跟那个微星的MS-****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