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接了一个 华硕A8J触发掉电 把显卡板拿掉一样 裸板还是一样 求思路

楼主(2012-04-18):
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点评):
CMOS电池装了没有,装了,就加焊北桥

网友:
我这个是英特尔的啊

网友:
看看 那个电压没啊

网友:
ASUS 不掉电的状况太多了 你要说下电流啊 开机时候能听到LOGO声音吗

网友:
先把COMS放下电试一下, 电流是上到多少会掉呢, 都没讲

网友:
楼主发贴太简单了 不够详细

网友:
触发掉电  没说详细   不好回答           缺电压  短路  信号不持续  等等都可以造成

网友:
说的也太大概了吧

网友:
对啊,地让大伙知道更多情况啊

网友:
说的不清楚,大家没办法帮你。。

网友:
掉电  无非就二种情况: 1  短路  会造成保护掉电       2  电压不足   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  我修一台HP6220就是触发后掉电  L27  L26  这二个电感  有没有电压  有进水的痕迹  把管他们二个的常管加焊就OK了  新人不是很懂   看能帮到吗

网友:
r描述不够啊,,爱莫能助。。。

网友:
ausu a8j 是采用门电路触发的,这款机器比较特殊

网友:
触发掉电和显卡有关系吗  看看那里有短路没有  各路电压出来没

网友:
肯定是北桥问题,我遇到过,压北桥OK

网友:
快显示的时候掉电,你不愿查线路的话,先换个南桥看看

网友:
描述太简单了吧,

网友:
说得太简单了,电流上到多少掉电没说清楚很难帮到你的,我修过一台刷BIOS好的

网友:
楼主 就说这几句  神也帮不了你   范围太大了 不好说 最好自己有点维修思路 可以查一下条件什么的 如果不是专业维修的  问了也白问

网友:
测有没有短路,触发一瞬间测试所有的电都出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