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卡跑到0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8):
检测卡跑到00 就是不跑字. 是哪里点问题 求助下

网友:
基本可以当作没有跑马,有时候可以等同FF,看具体情况。先检查再说吧

网友:
cpu没有工作,测主供电,时钟,复位是否正常,如都正常,再刷BIO试试,若还不行,就BGA 座子与北桥!

网友:
基本上没开始运行了。同意楼上的。

网友:
cpu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