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屏幕花,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4-18):
各位给点帮助,
屏幕

网友:
这类机器都是显卡问题比较多的!可以先外接看看是不是也花~

网友:
这款机子90%是显卡问题,通病了

网友:
一般想DV2000 V3000的机器 不用考虑都是显卡了

网友:
直接干显卡

网友:
看怎么花呀 一般是显卡问题 外接看看呀

网友:
会修自己换一个显卡,不会修找专业的维修公司帮你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