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适配器上的电流,5a的能代换4a吗?

楼主(2012-04-18):
大家都知道电源适配器上有电流 有的是4a  有的是5A的   那么5a的能代换4a的吗  他那个电流是根据用电器来决定的 还是输出就是恒定的

网友:
5A能代换4A的,这个是最大值。大的可以换小的,反过来不行。

网友:
只能大的换小的,要不就板子坏了,容易烧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