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P5G41C-M-LX板子故障

楼主(2012-04-18):
P5G41C-M-LX这板子原本故障是全板无复位。查到是时钟开启信号不正常,是个W04管子坏的。

现在开机复位正常可以跑码,跑到9b就当住了,跑DO  98   9b  就停,接不接内存都是一样也不报警。

BIOS 写过、内存供电1。5V    0。7V  都正常、SCL SDA  电压和阻值都正常。

网友:
98 9B 会不会是键盘、鼠标相关电路故障?

网友:
自已顶一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块这样的板子,一直复位,d0 98 9b 一直循环.....  知道的都测了,都正常!最后BGA南桥搞定!!!

网友A:
我这板子没搞好,拿去保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板子没搞好,拿去保修了。

都搞了还能保修啊?

网友:
我吧南桥焊了,故障依旧 按说新板桥不能开焊吧。。。

网友:
同一块板,我也遇到跑9B了,楼主是不是不能解决了。烦啊。是不是通病啊

网友:
估计是通病  我也遇到过 没有搞定 最后换板

网友(2012-06-03):
我这里也有一块不过是不跑马  还在搞

网友:
好了没有,我也遇到这样和情况,上次内存1.5v,修好1.8后好了,但今天又出了同样的问题,测内存又是1.5v了,把awp7210换了搞到1.8v,还是挡9b

网友:
他没跑过去,内存的供电是1.5V的,不是内存供电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