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上假负载不出CPU电压的,上真U不工作的或是保护,怎么个维修法

楼主(2012-04-18):
正常情况下,上真U才出CPU电压的,上假负载不出CPU电压的这种情况, ,上真U不工作,如保护 或是不跑码,时钟都不出的怎么个维修法,高手能说说思路嘛?

网友:
我的775假负载上在Intel原装板上可出供电,其它大多数板上都不出供电。这大概是假负载的设计缺陷。

网友:
我今天直接上假负载发现复位没有,不知道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