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60P时亮时不亮,代码跑B0

楼主(2012-04-18):
最近修了一批Y560P有部分是显卡问题,大部分不跑码是PCH的BIOS问题其他的问题不是太多,但是本人遇到一个时亮时不亮,亮的时候什么都正常,不亮的时候代码跑B0,不是显卡问题,这个机器不上内存,跑22,也过了内存,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或者知道B0这个的代码的维修范围,这个代码真的很头疼。笔记本的BIOS代码如何才能正确的去查找问题

网友:
查这些信号级维修的确很难确定,现在机器越来越难修。

网友A:
现在很多机器一般技术还搞不定,要不就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多机器一般技术还搞不定,要不就换板了。

是的,现在LENOVO的主板交换还不是太贵,但是本人想知道这个B0代码到底是什么东西,显卡和HM65都,换了,不行呀,期待老师们来解答

网友B:
应该是桥的问题   温度起来了 就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是不是挡在外设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挡在外设上了。

网卡声卡PC卡都去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桥的问题   温度起来了 就没有问题的

显卡和PCH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D:
桥都换了 还不行  估计是信号的问题了。 我碰到 一台Y430的  开机不显 重启就能显 基本上芯片换的差不多了 BIOs
也刷了 就是不行  但有时机器又正常  搞不清 信号 哪里的问题  最后 也是换板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桥都换了 还不行  估计是信号的问题了。 我碰到 一台Y430的  开机不显 重启就能显 基本上芯片换的差不多了  ...

难道只能换主板了吗

网友:
我手上有块联想的  插诊断卡  才跑码显示  不插  10次 只有一次开机   关于 LPC的 EC  HM55都换了  还没搞定

网友:
查一下开机时序,看看哪组后续电压没出

网友:
看来笔记本的跑吗 笔记台式机复杂多了

网友:
B0就是要显示了

网友E:
做显卡没有把显存搞坏吧

网友:
档内存 内存槽有没有问题

网友:
电流多少啊?看码还不如看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显卡没有把显存搞坏吧

大哥你遇到多少显存档代码的

网友:
现在笔记本问题真尼玛千奇百怪啊!

确实不稳定的主板,很难搞定。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故障啊

网友:
不懂,望高手解决,时刻关注中。。。。

网友:
你得全面点:比如说各电感对地数,各外设接口对地数(比如说一海尔机USB接口对地短路也开不了机)电流上到多少,各晶振有无起震等等,再说现况,别人才好帮你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