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185WD显示器 显示半屏

楼主(2012-04-18):
    显示器不接主机显示联想 但只要一半  而且有时字时倒着的的  有时正常  这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看看屏线  是不是松了  最好换一条试下。

网友:
你用通用板子点下屏看看,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先点一下屏吧   换块驱动板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过驱动板了 换了驱动板屏根本不显

那明显原装驱动板写有程序的咯这个难搞哦

网友:
多 半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看样不是屏问题,找其他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