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DDR2供电路疑惑?

楼主(2012-04-18):
file:///D:/beifei/1.jpg图上用绿色三角形标示出的技嘉内存供电电路处的12V,5V这两处供电同电源接口处12V,5V并不相通!是从哪里来的?跑过线的朋友请给予解释!

网友:
你疑惑哪里,什么都不说怎么解决?????

网友A:
蓝色三角形么?是绿色吧?你看的不是完整的资料吧。

网友:
不知道什么疑惑和问题????????

网友:
用蓝色三角形标示出的技嘉内存供电电路处的5V,那是5vDIMM电压,他是通过一个CMOS管把电源的5v转出来的当然就不通吧了

网友:
不一定会直接连接的,这里用它只是一个比较电压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色三角形么?是绿色吧?你看的不是完整的资料吧。

谢谢朋友!看了这个图,终于有了点头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