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HP DV2000开机有windows声音,外接不亮

楼主(2012-04-18):
HP DV2000开机有windows声音,外接不亮,,以前修过显卡。。。这种情况是什么毛病?求助各位大虾!另外求助维修方案~~~

网友:
加焊显卡。

网友:
产品名称        惠普 Pavilion dv2000
内存类型        DDR
标配内存(单位)        512M
惠普 dv2000 存储设备
硬盘容量(GB)        80G
光驱类型        DVD刻录机
惠普 dv2000 显示屏
显示屏尺寸(英寸)        14寸
惠普 dv2000 视频/音频
显示芯片        NVIDIA GeForce Go 7200

网友:
你自己要是会修就换一个显卡,要是不会修,找专业的换一个显卡OK?

网友:
换显卡呗  看来你也不是搞维修的

网友:
先看看屏线啦

网友:
还是显卡 万恶的dv系列 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