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各路输出正常有一小点持续的鸣音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2-04-18):
求助电源各路输出正常,有一小点持续的鸣音 是什么情况?短接绿黑线能正常启动 启动后有声音是什么问题啊?请大师解答!
求助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的声音

网友:
就是很小的电流声 是正常的吗?

网友:
电源有电流声 是正常的吗?请老师们帮帮忙

网友:
检查两个4.7uF50V电解性能,或者直接更换试试看。

网友:
4.7UF 50V电容在哪个位置?

网友:
小弟正在学习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