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2-04-18):
   CQ40,无待机电流,板号LA4114P.
   拆机测保护隔离不过.主要是EC的ACOFF起作用了,拉低ACOFF#.使PQ103 G极电压高,不能导通..
   有人说后极短路之类的,这里说明下是没有的.因为去掉PD101后,主板恢复正常,ACOFF也恢复正常,所以这里我怀疑EC发了这个信号的逻辑有问题..我就想知道在EC没有供电的情况下,怎么发出ACOFF的.还有这个ACOFF从EC出来后就只出现在图2 PQ106的B极,用来转换为ACOFF#用的..没有上拉也没有去到其它地方.

网友:
这个EC是不是待机就有啊

网友(点评):
隔离保护没过,就没有待机啊..

网友:
往BQ24740那边查呗

网友:
还是回路问题啊,楼主,看看其它的B+吧

网友:
保护隔离了 估计BQ2470坏了  电池那边电路查下 看短路没 。短路的话 待机电压也出不来的。AC OFF是一个保护电路设计的信号 你查下信号来源 看后级是否有微短 。

网友:
查控制型号吧 这种机器的同病就是有几个控制的3脚MOS管容易坏

网友:
pq106拆掉试试看

网友:
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我拆的是PD101,拆后主板恢复正常.装系统用也是可以用的,其实是第二次修了,上次拆了让他用着,这次回来PQ103管子坏了.所以想是哪里出了问题,一次修好它..

网友:
求技术指导啊,没有大师告诉我为什么吗...

网友:
你仔细看下。隔离保护是没有过。可是在隔离保护前就会有VIN产生。。。
这个VIN会去待机电源芯片。。然后待机芯片输出线性电压为EC供电。。

网友:
PQ103是个N沟道的MOS管本来就是高电平导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