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20无待机修复过程

楼主(2012-04-18):
今天接到客户送来一台宏基5520  通电一看 无待机  按开关没反应 好拆开  通电测量保护隔离有没过来  经测量  经保护隔离过来的19V时有时无  嗯猜测应该是保护隔离没过来 然后开始查  经测量P沟道的MOS管PQ20G极有19V 好 不正常  继续查看图纸它是由一个双三极管Q22控制  测量控制脚无电压    它是由EC发出的一个控制信号D/C#_1  测量EC没有  那怎么办呢 查EC的工作条件吧 先查ACIN《这个信号很重要  一般不通电的主板好多都是少这个信号  故障率也很高》 无有  看图纸它是从电源口经过一个二极管发出来的  接下来测量二极管一端有19V另一端无电压  打阻值无穷大   它肯定是坏了   好 换掉 再上点 待机0.01 加U加内存显卡上电  直接点亮  OK

网友:
很典型的隔离故障,楼主收了多少米

网友:
         要是大部分机器都这么容易就赚翻了

网友:
思路清晰 跑线扎实 多谢分享

网友:
老客户 一百多

网友:
楼主修的是保护隔离故障,不过楼主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