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温度过高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4-18):
显卡温度测试是85度,怎么办?

网友:
查找原因,是风扇还是导管。

网友(2012-06-28):
最近老遇到温度高的,加铜片改长转都用了,还是温度高,只用散热导管和显卡了,不知如何判断导管是不是坏了

网友:
显卡铜管接触不良,硅胶太少。

网友:
85 正常 狀態 !

网友:
显卡的散热系统有问题

网友:
换一个散热风扇,多加点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