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情况不重做系统怎么恢复

楼主(2012-04-18):
系统启动到这就停了,鼠标可以动,键盘也有反映,但不执行输入的指令.这个情况不重做系统怎么恢复呢?

网友:
最好知道是怎样造成的,之前干了什么。

等10分钟都不进桌面么?

网友(点评):
10楼正解5楼的方法也可以试下

网友:
多等一会试试,如果不行的话,进安全模式试一下,可以进去的话,把开机项阻止了,看看行不行

网友:
先进安全模式看看,确定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安全模式也是一样进不了系统。
安全模式也是进不去的。。

网友:
进PE系统  从安装映像里提一个userinit.exe替换C盘系统安装目录system32中userinit.exe文件试试,原来遇到过,好像是这么解决的

网友:
这个方法到没试过。。回来试下。。

网友:
系统启动盘符错乱造成,pe进去修改启动文件,boot。ini

网友(点评):
完全不靠谱,这个文件是引导系统的,和这种情况有什么关系

网友:
插入正版CD 进xp控制台 修复

网友:
电脑中毒了不安系统可能不行

网友:
进pe把显卡驱动卸载了在装一下试试

网友:
如果你是装了第2块硬盘,然后又拔掉第2块硬盘引起的,进dos fdisk /mbr就可以

完全正确
??这种一般都是中病毒了吧。。
FDISK / MBR 好用可以解决N多系统不引导问题。。。
一针见血啊。。

网友:
你俩根内存吧,肯定有一根没插好,用酒精察察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重擦内存解决了

网友:
还是先安全模式 或最后一次正确的配置

网友:
先确定是系统还是内存问题呀。

网友:
注意鼠标,我碰到过,换鼠标就正常了,这一步是在加载鼠标,加载成功后鼠标会短一点

网友(点评):
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开机F8 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试试,

网友:
我是重写MBR后系统恢复正常。

网友:
首先看看内存,不行的话进入安全模式
打开注册表,找到这个项,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

看看右边的Userinit的值是不是C:\Windows\system32\userinit.exe,如果不是的,就改为这个

网友:
没遇到过 俺 都是 用 ghost 装的

网友:
不想重做系统就把电脑扔了吧 用它干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