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60笔记本维修问题

楼主(2012-04-18):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闪一下就断电,测量没短路地方。请问有没遇到这样问题的。
笔记本维修

网友:
那个桥虚焊了吧!

网友:
是电源指示灯闪一个就灭吗?

网友:
可能是在出某个电压的时候短路掉电,一般桥虚焊是不开机的,保护太多建议多看看S0状态下的转换电路